[ZLG-MCU]
问:LM3Sx的外设时钟使能初始化

楼主(2008-08-16):
MCU是LM2S8962.配置外设UART0。UART0在GPIOA端口。

以下的初始化代码: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UART0);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A);  //为什么要这个?
    GPIOPinTypeUART(GPIO_PORTA_BASE, UART0_PIN);

    UARTConfigSet(UART0_BASE, 9600, (UART_CONFIG_WLEN_8 |
                                     UART_CONFIG_STOP_ONE |
                                     UART_CONFIG_PAR_NONE));
    ................

    因为已经通过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UART0); 使能了UART0时钟,
    为什么还要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A); 使能端口???

--------------------------------------------------------------------
    是不是可以这样总结:使能LM3Sx 的某外设时钟后,同时还要使能该外设所在的GPIO端口时钟?? ---->但感觉使能外设时钟应该就可以了啊,为什么需要使能外设所在的GPIO时钟????

--------------------------------------------------------------------
    谢谢  。

网友A:
应该可以这样理解吧

   我觉得可以像LZ说的那样理解吧:“使能LM3Sx 的某外设时钟后,同时还要使能该外设所在的GPIO端口时钟”
可以参考一下例程,一般后面都会有注释的吧!

网友B:
re

您好!
因为UART外设模块与GPIOA外设模块是两个独立的外设,因此必须单独使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