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已解决】LPC922 ISP 只能烧写一次!

楼主(2008-08-18):
FlashMagic 上面的ISP Protect选中了! 时钟没有选择,为什么新片子烧写第一次可以,第二次就连接不上了!
请教各位这是什么问题? 不胜感激!

楼主:
解决了!

程序上电 不能直接在串口向外发数据,做个延时即可!

网友A:
你用MINIICP就好些 据周公的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