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用LM3S的一个I/O脚来控制一个+5V的继电器 ???

楼主(2008-08-19):
用LM3S的一个I/O脚来控制一个+5V的继电器 ,电路图应该是什么

网友A:
三极管你不会用吗?

网友B:
RE

您好!可以采用三极管电平变换。

网友C:
用NPN的晶体管去驱动继电器

网友D:
简单的控制并不是"三极管电平变换"就可以得到可靠的电路的

简单的控制并不是"三极管电平变换"就可以得到可靠的电路的.需要蓄流二极管,电源隔离,电气隔离.

网友E:
继电器控制

可以直接用三极管控制,电路很简单,用ULN2003也可以控制继电器组,内以有蓄流二极管。

网友F:
re

9012(pnp)或9013(npn)加个续流二极管(fr系列快恢复管)即可,成本只需几毛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