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如何在线编程

楼主(2008-08-22):
请问板子批量生产后(Luminary),有什么方法将程序写入芯片FLASH?
各种方法各有什么特点?

网友A:
re

您好!将程序写入芯片的方法如下:
1.编程器方式:
  可靠烧录;数据安全;极速编程;脱机编程;产量控制;集群量产;
2.调试器方式(LM-LINK/ULINK/J-LINK):
  必须板载JTAG接口,使得成品板面积变大,且其烧写数度慢。
3.BootLoader方式:
  由于Luminary公司,在出厂芯片当中都烧写入一段BootLoader,因此可利用
软件LM FLASH PROGRAMMER通过串口或者以太网进行程序的烧写。
  此种方法比较简单,但由于其占据Flash空间,因此Flash空间变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