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求助LPC925贴片的抗震能力.

楼主(2008-08-25):
二十脚的贴片单片机LPC925,因为应用的地方震动很强烈, 所以老板担心会不会因为震动而导致贴片的那些"又细又小"的引脚的焊接处出现接触不良,那些引脚看起来不太可靠的样子...想请问各位需不需要担心这样的问题...

网友A:
re

1, 首先不用担心,如果这种贴片都出问题了,其他的芯片也麻烦。
这东西用在摩托车上面,摩托车振荡应该不小吧。

2,如果您担心,市面上有一种固定胶卖,专门用于固定某些IC,或接插件。
您可以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