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请教高手有关调试LPC2214过程中外部中断的问题

楼主(2008-08-26):
本人设计的一个电路中用到了LPC2214,并采用P0.16的EINT0来响应外部中断,在程序中我设置了PINSEL1= 0x00000001;
并进行了外部中断初始化
VICIntSelect   = 0x00000000;    // 设置所有中断分配为IRQ中断
VICVectCntl0   = 0x20 | 14;        // 分配外部中断0到向量中断0
VICVectAddr0   = (uint32)IRQ_Eint0;    // 设置中断服务程序地址
EXTINT         = 0x01;        // 清除EINT0中断标志
VICIntEnable   = 1 << 14;        // 使能EINT0中断
并且我在调试过程中,用示波器测得P0.16为低电平,可就是不响应外部中断函数,还请高手指教。

网友A:
还需要别的设置。

看外部中断设置,还需要选择是电平触发还是沿触发,可能还有别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