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流明诺瑞打算出512K FLASH的芯片吗?

楼主(2008-08-29):
明年能出来吗?想用啊.现在的FLASH最大256啊...
如果不出的话,只能用STM32了...明年能出来就等等..

网友A:
最好不用新品

这是设计开发的原则.如果因为芯片问题影响了你的case,你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更何况是未出的片子,估计LM的工程师都不敢拍胸给你作保证.

网友A:
3L

少见多怪了.嘿嘿,俺和LZ都是老混21IC的了.

网友B:
增大Flash就有问题?有这么菜吗?用PP想想都知道不可能的事

呵呵

网友A:
出一款片子

很麻烦的,所以跳票是比较正常的.尤其是嵌入式领域,没有明确地竞争对手,采用保守点的方法是没问题的.
出大容量FLASH的片子,并非简单把FLASH做大那么简单,还要考虑到是哪个产品分类出大FLASH,是否增加外设等等.

所以说,用新片子设计case风险太大,除非你是小公司.不然,最稳妥的方法,还是用上市有一段时间的片子.

有人愿意去试也无妨.只是别乱叫托托的.就向以前有人等lpc23**一样的,结果晚出来有段时间,如果你是项目主管,你把宝压在了一个未出来的产品上,看你能不能负这个责!

当然并非指责哪个公司的产品跳票,我觉得晚点出来反而是好事情!起码有更多时间去做测试.嵌入式产品并非象其它市场,比方说AMD和INTEL,ATI和NVIDA之争,稳定可靠是第一要素.

楼主:
那有那么多托.我现在的产品打算明年用LM的..是旧产品.

到不是很急..
老周的人出来说说啊...谢谢..

网友C:
脑子太笨了,怎么就理解不了其中的道理呢:(

是不是按照这个逻辑每个新出来的片子都不敢用,然后导致全世界的新IC都没人用了然后所有的IC厂商都倒闭了然后纳斯达克崩盘然后美国经济崩溃然后世界经济严重下滑。。。。。。。。。。。。

楼主:
hehe ..和气啊...

网友A:
如果对时间

没那么敏感,用新片子又何妨?
就算是一般公司,也倾向于使用已经大量使用的片子,使用公司里以前已经使用的片子,一方面保证供货(大家都用的型号,出货量大),另一方面可以使自己的产品线里面不至于需要太多种处理器,采购和生产加工起来方便.
当有新型号出来的时候,如果很有吸引力,例如说,以前要很多器件才能完成的功能,现在芯片都集成了,在时间充裕的情况下,当然可以尝试新的设计.例如说,以前的处理器,性能几乎用尽,现在又有新的需求,在原来的方案上改进有难度或者不经济,也可以考虑用新型号重新设计.但一早就放到新产品上实在不是明智的做法.

网友C:
哦,可是我还是没理解,究竟为什么不能用新片子呢:(

打了这么多字也累坏了,不研究了

网友A:
新说不能用新片子了?

RT,字白打了.

网友C:
哦,原来是能用,那慎用和能不能用究竟是什么样一个

关系呢,怎么掌握这个度呢,完了,脑子更乱了。。。。。。

网友B:
干嘛想这个问题,有空自己玩玩先再放到产品不就得了

猜啊,想啊,太抽象了,自己动手实践一下得了。

网友D:
流明诺睿计划中的带外部总线,512K FLASH的芯片将在08年底上市

流明诺睿计划中的带外部总线,512K FLASH的芯片将在08年底上市

网友E:
呵呵~~~~~~~~``

有些人愿意第一个吃螃蟹;
有些人愿意看别人吃了没事再吃;

第一个吃螃蟹的,冒的风险大,收益也大;
跟着  吃螃蟹的,冒的风险小,收益也未必小;

一般来说,使用新的芯片,其目的无非是降低成本,或者完成以前根本就无法完成的任务,提高产品的性价比;

就是在量产之前,需要进行大量的测试而已;
一般来说,象atmel这样的公司出来的芯片还是相当值得信赖的;

网友A:
嘿嘿

第一个吃螃蟹的,冒的风险大,收益也大;
做产品的,用什么ARM,风险不一样,收益倒不见得大.大部分时候,对收益的影响还是很小的,这个时候冒风险就太不明智了.

楼主:
年底出来就等....

反正是替代旧的,不着急..

网友C:
某些人真够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