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不响应zlg7290的中断信号会怎样?急等回信

楼主(2008-08-30):
在我的电路设计中不需要实时响应按键,只需要在特定时刻查询按键。
1.按键按下时,INT为低,CPU未做响应,键松开,INT是否变高?
1.先按A键,CPU未做响应,键松开,又按了B键,这时CPU读取键值,请问读到的是A键键值还是B键键值?
请高手回答,谢谢!

网友A:
tr

7290在松开按键后没有中断产生,就因为这个,我的一个项目查点放弃了,最后换成了北京那家公司的.

楼主:
其实我也在选择

zlg的支持复合键,bitcode 具有2种键盘工作模式,选择中

网友B:
RE

1,你读了之后才会变高的
2,应该为B值
你自己试试看就知道了呀。

网友C:
非也

7290在松开按键后没有中断产生,非也,对于功能键,松手后有中断信号产生的。

网友D:
不会吧,我也用7290,有中断产生

我也用的是zlg7290,肯定有中断产生,我就是在中断里面读取按键值的,你是不是硬件电路有问题啊,或者是软件处理不对。7290可以产生中断,这个是不用怀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