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请教一段P89C51的一段汇编程序

楼主(2008-09-02):
做为单片机的初学者,有个汇编程序的问题,比如说下面一段程序:
RR1: CLR    A
     MOV    R6,A
     MOV    R7,A
     RET
请问这里的R6和R7是什么寄存器,起什么作用呢?谢谢

网友A:
简单

这个程序就是这样子吗?还有其他的内容嘛,如果只看这些程序,R6,R7就是一般的特殊寄存器,这个程序就是为了把R6,R7的内容清零,如果后面用到他们的地方就是为了使它们的内容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