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AVR和群星的艰难选择

楼主(2008-09-03):
打算 逐渐转换群星了,毕竟价格类似,但是群星小名也叫ARM。
arm自由arm的好处。
8bitAVR也的波形发生器 PWM的中断等等 让我难以割舍。
看来,还是2个都用吧。

网友A:
顶!

只选择好的,不选择贵的!

网友B:
这有什么好比的

明显不同的东西.LM的功耗能比AVR低??大多了!
AVR的外设能有LM丰富??明显少得多.
不同的case用不同的U.

楼主:
至少在波形产生上不如m128 外设不比LM少多少

网友C:
ST我看行

网友C:
新进的一批LPC2132有意思

这批货需要手动复位一下才能被H-JTAG找到ID,买了2K  试了大约30片都是如此,不解,ISP都没问题。25元从STRONG拿的货 以前的都没问题呀 板子也没改过

网友D:
艰难选择?

那两个都别选。

网友E:
同意8楼

网友F:
AVR

中低端AVR完全OK
高端直接上ARM9了
或AVR32!

网友G:
avr32性能不见得就比cortex M3好.

avr32性能不见得就比cortex M3好.

算不上什么高端产品.

arm9恐怕更多的是要上linux这个级别的,

和CORTEX M3定位原本就不同.

就当前atmel的avr32在中国的市场情况看,

价格恐怕比不了cortex M3吧??????

就目前来看,20-35元的微控制器恐怕没有什么能比的了cortex m3了.

avr就以后的市场地位来说,

远无非同cortex M3相提并论.

网友H:
不用比

AVR和群星怎么能比呢 ,群星的高性价比,可能要取代8位16位机的市场了

网友I:
呵呵,百家争鸣

网友J(2008-10-11):
LM好

目前在低段领域,cortex-M3最好,LM的芯片不错,开发也方便,很快就会出100M的芯片了

网友K:
选LM

LM性价比不错!

网友L:
AT马上要被卖了,还敢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