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LM的每个IO口都可以中断么??

楼主(2008-09-03):
lm, IO

网友A:
是的,每个GPIO管脚都可以作为中断输入

并且都支持5种中断模式:低电平、高电平、上升沿、下降沿、双边沿

楼主:
譬如 PA口 有3个中断,又如何区分呢?? 寄存器我看不明吧

网友B:
根据状态执行程序

在中断中读取中断状态,根据不同状态执行不同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