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LPC922程序为什么有时候运行快,有时候运行慢?

楼主(2008-09-03):
靠LED闪烁来判断主循环跑一圈,有的时候闪得快有得时候闪得慢!不知道为什么?
排除 程序执行时间长的问题!

网友A:
贴程序出来,应该不会这样的

网友B:
不会吧

在主循环中对LED取反,如果不打开中断的话,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估计和您的程序有关系。

楼主:
问题解决,和程序有关!

谢谢 楼上!
问题在using 上面! 建议大家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