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请问周工,使用JTAG的时候,例题的汇编可以调试.为什么C调试不

楼主(2008-09-10):
(无正文)

网友A:
您好

LZ您好:
  硬件仿真的时候对汇编和C没有什么区别,你直接打把开光盘中的“ARM嵌入式系统实验教程(二)第2章_基础实验2.10_GPIO输出控制实验1BeepCon_C”文件夹放到D盘内,打开里边的工程点Debug->Go(开发板的跳线必须要正确连接)就能看到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