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请问彩色LCD 背光驱动板一般接多大电压?

楼主(2008-09-11):
(无正文)

网友A:
re

一般 输入端有+5V和+12输入电压,输出就上KV了.

楼主:
谢谢

用12v好使,我一开始时怕烧了

网友B:
不同的屏不一样!

LED背光的电压较低: 通常不超过20V  有些很小的屏可能只有3V
冷光管的很高: 有上KV的.

但输入的电源都在3V~12V间!

网友A:
re

我用过的LED背光的屏,背光电压都在27~31V之间.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C:
-

你们说的应该都是那种高压背光的,也有普通的LED背光的彩屏,只要限定电流即可.与普通的128*64相同

网友B:
就算限定电流,根据LED的多少,接法的不同,电压也是不同的

网友D:
说到底还是要看具体的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