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请教周立功关于电源供电的问题

楼主(2008-09-18):
以LM3S615为例 这个IC有3个VCC和3个GND
只要1个VCC和1个GND供电就可以工作,
还是要3个VCC和3个GND同时供电
数据手册只是指出这些引脚的功能,
但是没有说明是否3个VCC和3个GND都要接电
希望指点,谢谢!!!!

网友A:
所有VDD和GND都不能省略,都要接,许多客户对此可能不理解

【问】Luminary芯片为什么有那么多的VDD和GND?例如,LM3S101总共28个管脚竟有3组VDD和GND,64和100管脚的型号更多了。

【答】Stellaris系列ARM芯片通常在其周围安排有多组成对出现的电源和地管脚,并且分布比较均匀。每一组电源和地管脚都是相邻的,这样便于在PCB设计时安排一个10~100nF的小电容,能有效滤除来自电源的干扰信号,增强EMC特性,使芯片工作更加稳定可靠。Luminary Micro官方推出的4层PCB开发板就是典型的实例。

网友B:
这个pcb可以下载么?在哪里看到可以参考

楼主:
听了周立功解析后,还有疑问

VDD和GND都不能省略,都要接,是IC能工作的必要条件(1 2 3 个 VDD和GND都接上才能工作)?
还是
VDD和GND都不能省略,都要接,是使芯片工作更加稳定可靠(部分VDD和GND接上,能工作,只是不稳定而已)?

网友C:
别省了

应该可以省略吧,单独用万用表测试芯片的VDD脚,都是连在一起的
不过为了稳定性 los还是多画几条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