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lpc938的ad求助

楼主(2008-09-19):
在你们那里买了几个样片,发现是A版的,现在有两个问题:
   1.想工作在双通道连续转换模式,发现把SCC0置位以后adc没有数据出来,只有scan0=1的模式是正确的.
    2.还有个问题是勘误表众提到PT0AD的位反问题,按勘误表处理就ok了嘛?不会影响到ad的工作模块嘛?请zlg的技术支持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A:
我这里有一个双通道转换的例子,已经跑通,可以参考一下

void main (void)
{
unsigned char x = 0;

//------------------------
    ADINS=0x30;            //选择通道AD10(P01),AD11(P02)
    P0M1 = 0x06;        //对应的口也要设置成高阻输入方式。
    P0M2 = 0x00;
    ADMODA=0x20;        //双通道连续转换。
    ADMODB=0x00;         //500Khz < ADC CLK < 3.3Mhz,
//------------------------

     while (1)
     {
    ADCON1 = 0x05;        //使能ADC,并设为立即启动方式。
    for(x=0; x<100; x++);     //为了转换可靠,要加入延时时间

    SendAndGetByte(AD1DAT0);
    SendAndGetByte(AD1DAT1);
    SendAndGetByte(AD1DAT2);
    SendAndGetByte(AD1DAT3);

    ADCON1 &=0xF7;            //清除中断完成标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