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LM的32位能做:一路串MODBUS通信,一路输出100KHZ脉冲可以吗?

楼主(2008-09-22):
(无正文)

网友A:
肯定可以撒。

100Khz的方波输出可以由 硬件自动翻转来实现。

UART接收和发送不影响该输出。

至少我做过。

不过如果你是用定时器中断程序来翻转则可能会存在问题。

记得一定要用 定时器的 硬件PWM功能来做。

楼主:
如果不用模拟,怎么知道输出了几个脉冲啊!

如果不用模拟,怎么知道输出了几个脉冲啊!

楼主:
选用、LM3S102不知可不可以实现!

选用、LM3S102不知可不可以实现!
因为就是一个MODBUS协义通信,接收上位的数据,16个8位数据。
用定是器模拟PWM输出并计数!

网友A: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的方案就不应该这样做了。

应该用其他的方案。

比如用比较器产生方波。单片机用来计数。

这样的话,也照样可以使用单片机的硬件捕获功能来计数了。

网友B:
无问题

使用50MHz的LM3没有问题,我们已有实际产品验证,而且情况更加复杂。对于楼主的要求,需要把定时器计数的中断设为最高优先级(保证立刻停止步脉冲),串口优先级设为较低。如果程序不跑其他东西,同时把ModBus的波特率调得低一点,500K都有可能实现。

(Steven Zh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