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请问LPC936AD的基准电压是多少?

楼主(2008-09-23):
请问LPC936AD的基准电压是多少?

网友A:
VDD啊~!

另外

【单片机的AD功能基准电压扩展办法】
AD转换为什么要接基准电压,目的就在于提高转换精度。
假设电源VDD是3V,某AD通道电压的计算公式是VDD * 转换值 / 256
这样,转换的结果可能因为VDD的精度不足而导致判断错误,
因此,对于可以用一个AD转换口如AD0通道去接基准电压,如接1.25V,然后再转换得结果是AD0_VA0,其它通道的转换的结果设为ADX_VAX,则其对应电压的计算公式可为 1.25 * ADX_VAX / AD0_V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