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想问下 ,用IAP写片内FLASH的时候跨扇区或者跨页,要注意什

楼主(2008-09-25):
想问下 ,用IAP写片内FLASH的时候跨扇区或者跨页,要注意什么?

我在DATASHEET上面没看到相关的说法,是不是不需要注意这些事情??

网友A(2010-02-07):
要通过RAM写入,RAM的地址必须是0,4,8啥的,就是要数据对齐每一个数据(32位的)
RAM一般要用内部的RAM,就是4000开头的那个.
FLASH必须是256字节写一次,或者更多页,就是256的整数倍

网友B:
原来如此啊

网友C(2011-04-28):
原来如此啊 学习了

网友D(2011-06-20):
呵呵呵,就这样。

网友E:
这个帖子够久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