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请教高手,LPC9107的A/D和D/A能否同时使用

楼主(2008-09-28):
a/d, LPC, d/a, AC, AD
先ENDAC1=0,使用AD10采样一个电压,然后,ENDAC1=1,使用AD13输出一个控制电压,如此循环.
请教:AD13的电压在ENDAC1=0时会不会保持不变?

网友A:
暂不支持,可以考虑分时复用。

网友B:
肯定会变的咯

你的DAC都禁用了,你说它还能输出电压吗??
你不需要去禁用DA,使能DA,输出电压就行了,,
只要AD与DA用的不是一脚,那他们就没有任何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