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TKStudio 3.1.0(带有智能感知功能)

楼主(2008-10-07):
 TKStudioV3.1.0  (2008-09-28)

1.  增加智能感知功能,包括成员提示和代码模板
2.  增加外部工具配置
3.  增加波特率计算器
4.  增加大量用户手册和应用笔记
5.  修正内核软件仿真和外设仿真中存在的BUG

智能感知是指根据用户当前已经输入的字符,自动提示所有可用的变量名推荐列表,供
用户参考或直接进行选择,这样就不用牢牢记住每个变量名的拼写,避免了在输入变量名时
的拼写错误,减轻了**负担,提升了编码速度和准确度。智能感知包括成员提示和代码模
板。
成员提示是指具有复杂结构的变量,当用户意图引用它的成员时,系统自动列出它所有
的成员供选择。

网友A:
智能补全

传说中的智能补全。。。。。good

网友B:
对AVRGCC支持太烂

代码编辑是很好了,

但是真真实质部分,与编译器接口如AVRGCC支持太烂了。

楼主:
我们正在不断改进中

请问您觉得AVRGCC哪里支持得不好,您觉得需要哪方面的功能

网友C:
我倒是希望能够支持MPLAB

感觉MPLAB用起来很累!

网友D:
对结构成员感知好像比较差,

能做到与VB水平就差不多了

网友D:
支持别的仿真器吗?

楼主:
TKStudio支持MKII,以及基于RDI接口的仿真器

还有些接口没开放出来

网友E:
不错哦

我原来一直只喜欢比较精练的 ide, 不过,这个给人感觉不错.今天拿来试了试对 gccAVR 的支持.也挺不错.
不过, 没有找到提供生成 lss 文件和 asm 文件的选项支持. 美中不足了

网友E(2008-11-12):
今天又发现个问题

TKStudio 3.1.0 的环境下不支持取词(金山词霸取词翻译), KEIL UV3 就可以

楼主:
这些附加功能,我们会陆续增加

网友F:
没找到列编辑,列编辑要收费版才有?

   列编辑,这功能相当地重要......

楼主:
有列编辑

用Alt+鼠标左键就可以进行列编辑。详细使用请参考用户手册。

网友F:
列编辑还是不行呀

    整列删除是没问题,但修改就不行了

楼主:
您是想怎样修改?

网友F:
你可以参考UE的列编辑嘛

   例如:我要把下面的数变成16进制,需要在前面都加上0x
         是两组16进制,要用大括号,中间及最后需要逗号

         这个修改,要所有的列一起编辑,用UE就很简单,用TKStudio做不到。

00A4  A1E8
00A7  A1EC
00A8  A1A7
00B0  A1E3
00B1  A1C0
00B7  A1A4
00D7  A1C1
00E0  A8A4
00E1  A8A2
00E8  A8A8
00E9  A8A6
00EA  A8BA
00EC  A8AC
00ED  A8AA
00F2  A8B0
00F3  A8AE
00F7  A1C2
00F9  A8B4

////////////////////// 修改后
{0x00A4,0xA1E8},
{0x00A7,0xA1EC},
{0x00A8,0xA1A7},
{0x00B0,0xA1E3},
{0x00B1,0xA1C0},
{0x00B7,0xA1A4},
{0x00D7,0xA1C1},
{0x00E0,0xA8A4},
{0x00E1,0xA8A2},
{0x00E8,0xA8A8},
{0x00E9,0xA8A6},
{0x00EA,0xA8BA},
{0x00EC,0xA8AC},
{0x00ED,0xA8AA},
{0x00F2,0xA8B0},
{0x00F3,0xA8AE},
{0x00F7,0xA1C2},
{0x00F9,0xA8B4},

网友G:
很好的建议和需求!谢谢!!!

    用户才是真正的发明家和衣食父母!!!!!!!!!!!!

楼主:
原来是这样,好提议!

目前TKStudio列编辑功能确实不能做到这样的修改,用正则表达式替换是可以做到的。

我们将会在后续版本中加入这一列编辑功能。

网友H:
可否加入HI-Tech 8051 专业版插件?

Rt!

楼主:
回19楼:可否加入HI-Tech 8051 专业版插件?

暂时不考虑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