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最近用到浮点数,向大家请教。

楼主(2008-10-08):
定义浮点数float xdata v1,v2;

当v1=0.1时在变量观察窗口看到v1=0x3DCCCCCD,就是10进制的0.1;

但是,如果v2=0x3DCCCCCD看到的是0x4E773333,软件怎么处理才能使v2=0x3DCCCCCD也是10进制的0.1?

我的单片机系统要处理DSP系统的浮点数结果,应该怎么做?谢谢!

网友A:
没看懂你的意思,不过一般来说

用C处理,不需要了解浮点结构,就能做出来!

网友B:
也没看懂~~

网友C:
晕……我还以为就我没看懂呢……

网友D:
v1=0x3DCCCCCD,就是10进制的0.1;

v1=0x3DCCCCCD,不是10进制的0.1,是一个随机数;

网友E:
一般说来,双方的体系定下来了,一个简单的强制转换就可

例如:(float*)……

网友F:
不要按HEX显示即可

网友G:
建议用Q值算法

建议在Cortex-M3下用Q值算法来处理小数。Cortex-M3有完善的移位指令;而且是32位字宽,有足够的空间移位。

(Steven Zh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