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BOOTLOADER+应用程序需要REMAP吗?

楼主(2008-10-16):
    我现在是把自己写的BOOTLOADER程序放到第1个扇区(0--0X2000)处,应用程序通过BOOTLOADER下载到第2个扇区开始的几个扇区,现在想问下,应用程序里的中断向量表是否需要重新映射到0X00处,需要REMAP吗?

    我的定时器中断使能已开启,中断标志也置起来了,定时器也在计数,中断地址也在,但是就是进不了中断,是否因为没有进行向量重新REMAP的问题??

网友A:
把bootloader放在flash的最顶端不可以吗

就是放在flash的最后一个扇区

网友B:
哪款芯片,??不同的芯片在BOOT中的处理办法可能不一样

网友A:
修改Vector Table Offset Register行不行呀

网友C:
!方便以后查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