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cortex-m3,C语言,怎么定义位变量啊?

楼主(2008-10-16):
cortex-m3不是可以位寻址的嘛,怎么还是用typedef unsigned char tBoolean;
位寻址空间岂不是没发挥作用?怎么不像C51一样支持bit关键字啊?

网友A:
有位操作,但没有位定义

可以利用struct结构的位域操作来实现,例如
struct
{
    int a:1;
    int b:3;
}T;

网友B:
位域定义

zlgmcu ,LP1000和流明的芯片,支持这样的位域定义吗?谢谢!

网友A:
当然是支持的

“位域”是C语言的语法,跟具体的CPU无关,即任何支持C编译器的CPU都支持“位域”操作。

网友C:
但是“位域”缺乏可移植性

但是“位域”缺乏可移植性,建议不要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