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lpc9xx icp问题

楼主(2008-10-22):
接看门狗,会不会对icp有影响?不断开watch dog,对icp有影响吗?

网友A:
无任何影响

楼主:
watch dog一秒左右对reset复位一次

icp要用reset脚,对icp没影响吗?

网友A:
icp的时候系统板没电,wdt根本就不工作。

除非您icp下载线的Vcc接口与wdt Vcc连在一起。

就算连在一起,这里还有个时序问题。

ICP线将mcu的vcc拉高以后,会在很短的时间内控制RST线执行某个时序。
只要您不在这个时序中干扰rst就没有事。

另很多外围wdt芯片的wdt功能是需要启动的,
上电后如果mcu不运行程序是不会启动他的。

恰恰在icp时,mcu不启动。

楼主:
多谢kenand的答复

我的icp的VCC跟mcu 和WDT的VCC在一起,我的这个WDT功能不需要启动,而且这个WDT有个低电压复位功能,icp时电压如果低于3V,他会复位

网友B:
直接搞个跳线不就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