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UCOS能用吗?

楼主(2008-10-26):
 目前做一个8路流量计,在同一时刻最多对计量4路,,脉冲频率最大4KHz,采用LM3S,是否可以用UCOS呢,,,

网友A:
相同类型,同关注!

网友B:
CCP

用4个CCP对4路频率进行计数,计到预设值时,各自产生中断。跟UCOS没有关系。

(Steven Zhou)

网友C:
谢谢!但是还还要测量频率.

   除了计数之后,还需要测量频率!,请问UCOS,进入中断处理,压椎至少要多少时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