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MOS管发热问题

楼主(2008-10-27):
用H桥驱动一个24V 2A的直流有刷电机实现正反转,不用PWM,当开启电机的时候,MOS管发热很厉害,开始以为器件参数有问题,就用单个MOS管来驱动该电机,结果一切正常,MOS管一点都不发热,请大家帮忙分析分析!!

楼主:
单个MOS管驱动电机

网友A:
问题

楼主的驱动桥有问题。如果全部管使用N沟道,那么必须使用升压电路来驱动M1和M3;如果不使用升压电路,那么M1和M3必须使用P沟道。

(Steven Zh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