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请大家帮我看一下,下面这程序是怎样分别执行3个任务?

楼主(2008-11-01):
os, IDT, tmp, se, TE
//相关的头文件已包含

bit    sys_TIME;//定时器0  1MS中断标志位

#define   n_real_task 1
#define   n_task 3
typedef   void   (*fct_ptsk)(void);

unchar D_taskNOWR;
unchar D_taskNOW;
unchar C_taskCON[n_task];

extern       void     TSK_0(void);
extern       void     TSK_1(void);
extern       void     TSK_2(void);

code const fct_ptsk   CT_taskADD[]=
{
          TSK_0,
          TSK_1,
          TSK_2,
            };

void main(void)
{
   unchar  i,tmp;
     EA=0;
     WDT_INIT();
     PORT_INIT();
     USART_INIT();

       ET0=1;
       TR0=1;
       ES=1;
       IP0=0X10;
       IP0H=0X10;
       EA=1;

     D_taskNOWR=0xff;
     D_taskNOW=n_real_task-1;

     while(1)
       {
       OS_LOOP:
        WDT_RST();

        if(sys_TIME)//1ms中断
           {
           sys_TIME=0;
           i=0;
           while(i<n_task)
               {
                if(C_taskCON>0)
                     C_taskCON--;
                i++;
               }
            }

        OS_T:
         D_taskNOWR++;
      if(D_taskNOWR==n_real_task)//Y
        {
         D_taskNOWR=0xff;
         D_taskNOW++;
         if(D_taskNOW==n_task)
           {
           D_taskNOWR=0xff;
           D_taskNOW=n_real_task-1;
           }
         else
           {
             tmp=D_taskNOW;
               goto OS_R;
           }
        goto OS_LOOP;
        }
     else
          tmp=D_taskNOWR;

       OS_R:
            if(C_taskCON[tmp]>0)
               goto OS_T;
         else
            (*CT_taskADD[tmp])();

   }

 }

void     TSK_0(void)
{

         C_taskCON[0]=1;
         C_taskCON[2]=100;
}
void     TSK_1(void)
{
        C_taskCON[1]=2;
}
void     TSK_2(void)
{
        C_taskCON[2]=1;
}

网友A:
是通过函数指针调用的

楼主:
是通过函数指针调用,

是通过函数指针调用,但问题是这系统如何分时去调用任务?这是一个小小的操作系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