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PLL设置问题

楼主(2008-11-05):
SysCtlLDOSet(SYSCTL_LDO_2_75V);                     /*  设置LDO输出电压             */

    SysCtlClockSet(SYSCTL_USE_PLL |                     /*  系统时钟设置,采用PLL       */
                   SYSCTL_OSC_MAIN |                    /*  主振荡器                    */
                   SYSCTL_XTAL_6MHZ |                   /*  外接6MHz晶振                */
                   SYSCTL_SYSDIV_10);                   /*  分频结果为20MHz             */

==============================================================
使用PLL后LDO输出电压 必须 设置    SYSCTL_LDO_2_75V 吗?
PLL怎么计算

外接8MHz  希望运行50M,怎么设置?

谢谢

网友A:
最好先设置PLL

网友B:
只要晶振频率符合要求,PLL固定输出200MHz

在Stellaris系列ARM里,PLL不是简单的倍频。只要晶振频率是符合要求的3.579545~8.192MHz,PLL都会固定输出200MHz,误差不超过1%。对LM3S1000以上的型号,内部PLL输出是400MHz,但在调用库函数SysCtlClockSet()时,计算方法都一样,都要按照200MHz进行。

因此8MHz晶振输出50MHz时,分频数是4。

注意:配置PLL之前,必须首先设置LDO电压为2.75V,否则可能导致芯片工作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