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LM8962手模芯片有点微热,正常吗?

楼主(2008-11-08):
LM8962手模芯片有点微热,正常吗?

 SysCtlLDOSet(SYSCTL_LDO_2_75V);                             //  配置PLL前须将LDO电压设置为2.75V

    SysCtlClockSet(SYSCTL_USE_PLL |                             //  系统时钟设置,采用PLL
                   SYSCTL_OSC_MAIN |                            //  主振荡器
                   SYSCTL_XTAL_8MHZ |                           //  外接8MHz晶振
                   SYSCTL_SYSDIV_4);                           //  分频结果为50M

     SysCtlLDOSet(SYSCTL_LDO_2_50V);

楼主:
放心了

以太网还是不错的

还有疑问:

正常运行时(50M时)   SysCtlLDOSet(SYSCTL_LDO_2_50V);

这个参数有建议值吗??
是不是电压高会相对稳定,但功耗也上去了.我的项目不在乎功耗是否可以设置高一点

网友A:
启用PLL的前提是LDO必须设置为2.75V,否则工作可能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