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TKstudio的问题!!

楼主(2008-11-12):
按照说明建立项目,用HJTAG调试。项目编译后,点击运行提示如下错误。

楼主:
H-JTAG已经搜索到了芯片ID

刚开始的时候是在建立DebugRel的时候出错的。
按照说明建立FlashRel文件夹时,我的Microsoft Visual Studio 2005就会出现调试窗口,点击否定,我的TKStudio就自动退出关闭了。
后来我我把我的Visual Studio 给卸载了。 就出现了楼上的提示错误。

我的芯片用的是LPC2132,程序用的是例子里面的LPC2131的那个。

楼主:
调试窗口提示错误信息如下

楼主:
就是在设置如下图配置的时候

网友A:
TKStudio针对HJTAG对大于32K的ARM调试有限制!

    仅支持LPC2101/2102/2103!

楼主:
原来如此!唉,界面挺漂亮,可惜用不了。

网友B:
TKStudio对自家的仿真器没有限制吧?

TKStudio对自家的仿真器没有限制吧?

网友C:
对TKScope系列没有任何限制

网友D:
关于括号匹配

括号匹配功能不错, 只是字体不知道在哪里改.
默认的放大字体, 导致多个括号前后重叠,显示倒置

网友C:
Re:关于括号匹配

点击主菜单“工具”->“编辑器风格"弹出“设置语言格式”对话框,
语言选择:Global Style
格式名称选择:Brace highlight sytle
右边显示的就是匹配的括号的样式。

对于其它格式的修改,可参考帮助文档,帮助文档有详细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