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公告】“基于《Stellaris外设驱动库》的例程”已全面更新

楼主(2008-11-14):
<big>
位置:http://www.zlgmcu.com/luminary/exploitation_guide.asp

主要内容:
● IAR工程模板(分为IAR 4.42A和IAR 5.11两个版本)
● 几个基本例程
● 硬件类型定义(hw_types)
● 通用输入输出(GPIO)
● 中断控制(Interrupt)
● 系统控制(SysCtl)
● 系统节拍定时(SysTick)
● 通用定时器(Timer)
● 通用异步收发器(UART)
● LM3S系列Hibernate库函数及例程(冬眠)

对每一种外设,都详细讲解了特性和功能、驱动库函数,并给出了若干例程。
例程采用最新的编程思想,简洁、标准、易懂、可移植。
</big>

(zlgmcu_wdx)

网友A:
为什么没有 MDK 的呢?

楼主:
例程从IAR移植到Keil其实很方便

<big>使用IAR软件的最大好处是开发成本极低:有32KB免费版本;配套的USB下载/仿真器LM LINK仅售100元;新推出的EasyARM1138开发板还内嵌了增强型LM LINK下载/仿真器,增加USB转UART功能,备用JTAG接口可以用来仿真其它LM3S开发板,售价仅168元。</big>

例程从IAR移植到Keil时,源程序代码(*.c和*.h)不变,工程模板当然要换成Keil的,另外如果用到中断的话需要重新注册一下启动文件里的向量表。
 相关链接:http://www.zlgmcu.com/luminary/exploitation_guide.asp

网友B:
看了一下uart例程,连fifo的设置也没看到啊,

楼主:
4楼,可能您没有看清楚,FIFO的设置是有的!

网友B:
UART初始化里没看到啊

UART初始化里没看到啊,周工的例子我是越来越看的费劲了。

//  UART初始化
void uartInit(void)
{
    SysCtlPeriEnable(SYSCTL_PERIPH_UART2);                  //  使能UART模块
    SysCtlPeriEnable(SYSCTL_PERIPH_GPIOG);                  //  使能RX/TX所在的GPIO端口

    GPIOPinTypeUART(GPIO_PORTG_BASE,                        //  配置RX/TX所在管脚为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UART收发功能

    UARTConfigSet(UART2_BASE,                               //  配置UART端口
                  9600,                                     //  波特率:9600
                  UART_CONFIG_WLEN_8 |                      //  数据位:8
                  UART_CONFIG_STOP_ONE |                    //  停止位:1
                  UART_CONFIG_PAR_NONE);                    //  校验位:无

    UARTEnable(UART2_BASE);                                 //  使能UART端口
}

楼主:
kls:这个例子是最简单化的写法,因此没有,而另外的例程

请看这几个例程,里面都有收发FIFO的设置操作:

LM3S系列UART例程:发送FIFO触发中断原理
http://www.zlgmcu.com/download/downs.asp?ID=2912

LM3S系列UART例程:以FIFO中断方式发送
http://www.zlgmcu.com/download/downs.asp?ID=2909

LM3S系列UART例程:以FIFO中断方式接收
http://www.zlgmcu.com/download/downs.asp?ID=2910

(不要说你还是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