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EasyARM 615和EasyARM 1138的软件可以通用吗?

楼主(2008-11-23):
EasyARM 615和EasyARM 1138的软件可以通用吗?例如IAR,他们的功能有什么区别吗?性能上呢?

网友A:
基本上可以

对两款芯片共有的外设模块,软件上都能互相兼容。
但是要注意同一模块所对应的特殊功能管脚可能并不一致,比如UART1,在LM3S615和LM3S1138上所在的管脚位置不同。软件上的解决办法是利用《Stellaris外设驱动库》里的管脚定义头文件&ltpin_map.h&gt。

网友B:
。。

不知道比赛的可不可以用615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