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配置为弱上拉的IO口,驱动COMS器件还需要外接上拉电阻吗?

楼主(2008-11-24):
(无正文)

网友A:
应该配置为推挽模式

很多工程师可能忽略的事实:
●74HC系列的正常供电范围是2~6V,而非5V±5%
  因此74HC系列能够直接用于5V/3.3V/2.7V逻辑系统,并不需要额外的电平转换。如果确实强调TTL兼容,应该选用74HCT系列或74AHCT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