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请教AD的问题

楼主(2008-11-28):
我是使用LM6916的单片机,同样的程序,刚开始跑都是很正常,但是用了一两个月后,就有1、2块板的AD就突然采集不进数据,采集进来的数据全都是0。
是芯片的问题吗?但是其他的功能都正常。
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A:
是否注意到钳位、滤波措施

ADC正常的输入范围是0~3V,允许略微超出此范围,但超过太多会损伤管脚甚至烧毁芯片。常见解决办法加上两只钳位二极管。
ADC输入通道一般还要加上低通或带通滤波器,以滤除不需要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