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给TKStudio提几个建议 (我是个很懒的工程师)

楼主(2008-11-30):
1.能不能增加“插入函数说明模板”的功能?
例如:
/********************************************************************
* 名称:Ini
* 功能:初始化6。
* 入口参数: ode         方式设定字,低5位有效
*            ter      闪烁设定字,低3位有效
* 出口参数: 返回值,为1时表示操作正确,为0表示初化失败。
*******************************************************************/

并且还可以自定义模板。
我现在一般都是另外打开一个文件,如果要写函数说明,,就挨个粘贴,很麻烦

2.弱弱的说,如果能像VC一样自动生成对应的.H文件就好了,呵呵比较异想天开

我真的是比较懒

网友A:
很好的创意!

网友B:
感谢您的建议

您的建议很好,我们会考虑加入

网友C:
我也很懒。。。

2.弱弱的说,如果能像VC一样自动生成对应的.H文件就好了,呵呵比较异想天开

我真的是比较懒

这个功能我也想要。。。。。。。

网友D:
我最懒了:对于写代码这种繁重脑力劳动应该交给机器来自

异想天开:未来的程序员不再使用ASM、C/C++、VB、Java等语言一行行地设计代码,而是对软件所实现的功能进行少量的抽象概括(非常接近自然语言的描述),剩下的写代码工作由一个高度智能化的软件来自动实现。这个抽象概括的过程应当具有图形化的界面,非常友好。

网友E:
人类解放事业就是这么出来的

不过, 真这么厉害,我们得失业啦

网友F:
这些功能在UE里本来就有的

网友G:
软件写代码

用高度智能软件完成编写代码是不错,不过是理想而已,如果那都可以实现,估计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很强了。
但是想想几十年前用01编程,前辈们怎么向导会有今天的高级语言。

网友H:
可以参考SlickEdit和Visual Assist X

写代码的话,还是SlickEdit或Visual C++ 配Visual Assist X方便(source insight也不错)。可以参考。

对于注释模板,建议可以自定义,加入对doxygen格式的语法支持。最后是将鼠标移动到函数名上,右键->添加注释,就自动根据函数声明生成doxygen风格的注释。

另外,可以加入一些重构代码的功能,像Visual Assist就极好!

网友B:
回9楼:您的建议很好!我们会考虑加入!

网友I(2008-12-30):
工具的作用就是要:使工作简便提高效率

楼主的提议很不错!

网友J(2009-02-13):
群星2008 朋友,IAR的工具已经实现了

 群星2008 朋友,IAR的工具已经实现了

网友K:
见过最适合懒人的软件!!

网友L:
这也是懒人软件,GaGa~~

C8051F单片机IO口配置,直接在图上点就生成源程序了.其它的片上设备都可以这样配置,好省劲,不用挨个去看哪个寄存器的哪个位管什么,HOHO~~~,希望其它公司也出这样的好东西,太省劲了~

网友M:
这是有针对性 mcu 的 ide 的专业环境了, 记得 ICCAVR 也有这个功能. 鼠标点点, 就完成初始化设置, 代码自动生产.

网友N:
嘿嘿,嵌入豆

最后几楼用的都是嵌入豆开发吧,我也用过,相当简单,很适合初学的人
不过要实现某些特殊功能或优化代码的话最好自己写

网友O:
不错的建议,开发者能看到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