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TKStudio可以支持Keil所支持的所有芯片了,但有一个问题?

楼主(2008-12-08):
设备管理库打不开,不知道是为何?

网友A:
建议您修复一下TKStudio

建议您修复一下TKStudio,有可能是有些文件被您改动了。

如果您要卸载重新安装的话,请先升级到3.1.6版本再卸载。

 相关链接:http://www.embedtools.com/download/downs.asp?ID=590

网友A:
关于设备库

如果您改动了设备库的信息,在修复或更新时请先备份安装目录下的TKStudio.cdb,不然可能会被覆盖。

楼主:
不用备份,我可以在重新安装一次

我当初是在TKStudio里的设备管理库里添加,添加全部完成后,关闭就再也打不开了,但是可以使用,后来我发现把Keil的UV3.cdb直接拷贝到TKStudio下把名称改为TKStudio.cdb后可以正常使用,同样也是设备管理库打不开。我是用的最新的版本 V3.16

网友A:
UV3.cdb与TKStudio.cdb不完全兼容

TKStudio设备库扩展了一些特性,所以Keil下的UV3.cdb和TKStudio.cdb不完全兼容,导致读取数据库时出现异常。

设备库信息我们会尽快填充。

楼主:
为什么我手动添加到TKStudio设备库里,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

网友A:
可能是有些问题没处理好

我们要测试重现您所说的问题,才能找出问题的所在。
感谢您的反馈!

楼主:
主要是我添加完NXP的芯片后就出现问题了,

格式按照TKStudio的格式添加的,后来我发现Keil的格式与TKStudio的格式是一样的

网友B:
到现在也没有看的 618 的片子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