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关于LM3S JTAG口的解锁

楼主(2008-12-10):
没有LM LINK 是否也能将JTAG口的解锁?

参考了手册JTAG接口部分5.2.4.1

1.发出和保持/R/S/T
2.执行JTAG到SWD的切换
3....
...
12.释放/R/S/T

恢复"锁定的"器件,完成12个步骤就可以,是否是这样的?

样机不多,不敢尝试. 请指教  :)

网友A:
LM LINK已经全部自动做好了,如果自己弄恐怕有困难

因此,不如买个LM LINK,才100元。
另外,EasyARM1138开发板=增强型LM LINK+LM3S1138核心板,才买99元,更划算。

网友B:
如果说是不能公开什么的请直接说.

老大 100也是钱呀

我有了JLINK还要买LM-LINK?
样机都好了再买开发板?

是否这样只要给个答案,是否有困难就是我的事情.

如果说是不能公开什么的也请直接说.

网友A:
LM LINK的设计资料当然是保密的,不便公开

99元都不想买的话,那只有自己想办法做了。
(但估计楼主会遇到些困难,还要花费更多精力,确实不如买一个)

网友C:
LM LINK 内部没有什么东东,其实很简单的

其实图纸官方网站就有,比ZLG的简单

网友A:
纸上谈兵

LM LINK结构确实简单。
而且在EasyARM1138开发板的光盘里还公布了其电路图!!
但真要仿制的话,是会遇到不小困难的,不是嘴上说说那么简单的。

网友C:
LM LINK 制作对我来说不是困难,因为我已经做好了

其电路与您公布的有很多的不同,没有按照您公布的电路去做,那样我知道会有很多的问题,所以做之前一定要先分析原理,否则会误入歧途的。但是做这个东东对我来说是没有意义,因为它只支持LM3S系列的芯片。我现在用H-JTAG来调试芯片,所以我放弃继续做LM LINK这个东东了,我的电路也不会公开的。

网友D:
周立功的资料很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