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EasyARM1138可以外扩ROM和RAM吗?想ARM7那样?

楼主(2008-12-11):
(无正文)

网友A:
不能直接外扩

目前Stellaris系列的并行总线都没有对片外公开,因此不能直接扩展并行存储器。
对很多用户来说扩展存储器的真正用途是作为数据存储(汉字库、图片、音频、文件等),实在没有必要浪费大量管脚资源来扩展并行存储器。最好解决办法是用采用串行Flash数据存储器。
另外,Luminary Micro明年就会推出外扩并行总线的型号。

网友B:
楼上的,实在没必要,流明明年还推出外总线的干嘛

哈哈

网友A:
“没有必要”是指一般性的数据存储,而不是全部应用情况

网友B:
嘿嘿。我就喜欢跟你们开玩笑

网友C:
高速I/O口模拟总线

    Luminary新近推出的单片机均带有高速I/O口,实际测量结果,在50MHz系统时钟下,写速度可达25MHz!用它来模拟总线,不比一般的总线慢,如果读写操作使用汇编指令,速度更快。

(zlgarm Steven Zh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