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ESAYARM 8962 标记为FB的电感大小是多少?

楼主(2008-12-25):
我有一块ESAYARM8962的学习板, 上面的DC/DC模块和电源有关的器件,使用了标记为FB的器件,有哪位可以帮忙确认一下,是不是电感?!如果是,电感的大小是多少?谢谢!

网友A:
叫FB的一般都是用来做EMI的铁氧体磁珠

参数不讲电感量,讲阻抗-频率,建议可以去http://www.murata.com下载

电路板插件式(DC用)EMI静噪滤波器
http://www.murata.com/cn/catalog/c31c.pdf

网友B:
磁珠的作用

   此板的FB是铁氧体磁珠,英文叫Ferrite Bead。它在此板的主要作用是防止电磁辐射(EMI)。开关电源会产生较大的高频干扰,通过电路板可以像天线一样对外干扰,串接磁珠可以阻隔干扰耦合到电路板。
   磁珠的“阻抗-频率” 特性在不影响电路的前提下,理论上“越高越好”。但阻抗-频率越高,磁珠的直流电阻越大,产生的压差越大、消耗的功率也越大,要考虑有没有影响电路的电压、消耗的功率有没有超过磁珠的额定功率。一般来说,在开关电源上串接磁珠都会对EMI有所帮助,具体行不行,还要拿到暗波实验室做测试,看看电磁辐射有没有超过产品需要过的标准,如工控医疗类EN550。
    EasyARMXXX用的磁珠是风华高科的:
http://www.fenghua-advanced.com/products2.asp?id=926&sortname=电子元件&ssortname=叠层片式铁氧体磁珠

(Steven Zh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