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Luminary IO口问题

楼主(2009-01-08):
在设置 GPIO 开漏输出,并输出 1 (高阻)的条件下,能否不更改 DIR 寄存器就能读取 IO 口外部的状态?

楼主:
o, 目的是提高准双向状态数据操作的方便

网友A:
应该可以吧...自己测试一下比发帖还快。

网友B:
这里的GPIO文档有详解,请参考

【Luminary开发工具及开发指南】
http://www.zlgmcu.com/luminary/exploitation_guide.asp

楼主:
3楼有道理

 我是试了好久, 没有结果才发帖询问的,嗯去看看4楼的资料去

网友C:
我以前试过,是不可以的。

只能设置成输入,然后再读取。真的很奇怪 :-)
我用的是库函数。不知直接操作寄存器会不会可行。
要不你试试?

楼主:
我已经试过操作寄存器了, 不行哦

带着渺茫的希望再去看了 4 楼的资料, 只是凭添一分失望

网友A:
那可能就真的不行了,可能将输入结构断开掉了。

网友D:
没问题~~~

 相关链接:http://blog.**/hotpower/186718/message.aspx

楼主:
感谢楼上

只是你讲的芯片, 不是我这里的 LM3Sxxx,
你所说的问题,也不是我想要解决的问题
不过有一点是对的, 我这里确实是为了降低 模拟 I2C (线与条件)的软件复杂性.

网友C:
呵呵

我也是想降低软硬件的复杂性,有次用一个IO和远端的DS18B20连。
就是因为要进行输入输出的转换,给脉冲的读写时序老是跟不上。
后来只有把相邻的两个IO并联用焊锡焊在一起,才解决。有些搞笑。

楼主:
哈哈

楼上这招也挺管用哦, 算做无奈的办法了

网友B:
11楼好思路,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E:
这个方法好:)

楼主:
居然这么多人赞成!

io口资源可是好宝贵的哦!!!!!!!

楼主:
今天看到了 STM32 的资料

原来那个片子, 读写寄存器的地址是分开的

网友F:
有的芯片能做到

最近刚发现,有的芯片能做到:不更改 DIR 寄存器(保持IO为输出状态)就能读取 IO 口外部的状态。这个芯片是STM8,让我觉得不错,蛮有用的小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