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希望提高 TKStudio IDE 操作路径的工程相关性

楼主(2009-01-09):
    由于项目管理的问题, 我的项目不放在 My documents 的文件夹里, 而是专门的文件夹, 而且路径一般都很深.
    TKStudio IDE 在设置路径的时候 (编译的输出,列表文件路径), 希望能直接预定到工程所在文件夹, 不要指在  My documents 上.
    另外, IDE 能够记得最近一次打开文件的路径, 可是有的时候, 这也不是方便的. 打开多个 IDE (为了多个项目之间通信协议一致参考)后, 这个**让操作也不是很方便了, 而且有时候还会误导程序员, 因为有可能两工程是不同版本的, 有同名文件.

楼主:
另外还有一个疑问

暂放在一个主题吧

build 里带的 GCCAVR 4.x 版, 我不喜欢用, 我还是用 3.4.6 版(目前这个版本的编译效率是最高的), 可是换了这个版本, 却怎么设定也不能编译,  搞不懂那编译器的设定.

网友A:
关于路径

TKStudio工程的编译输出,列表文件等路径默认都是.DebugRel,即当前工程文件夹下的DebugRel文件夹下,不会定位在My Document。请更新您的版本到最新。

路径的**这个功能在只打开一个IDE(尤其是路径比较深)时对提高效率是非常有帮助的,由于大多数时候都是打开一个IDE进行操作,所以我们选择了**最近一次打开的路径。

楼主(2009-02-08):
这么快有结果啦,好啊,试试再看

楼主:
试验结果

1. 还是默认  My documents ,为什么?
2. 我的项目涉及一个总线多个节点, 在整机调试的时候, 通常几个节点的项目都打开了. 所以很多时候是多个 IDE 打开着的

网友A:
路径问题

1.默认一直都是在工程文件夹下的DebugRel下,您说默认在My documents是指点击按扭时弹出选择文件夹对话框默认定位在我的电脑?

打开AVR-GCC工程配置对话框,切换到输出页,可以看到目标文件输出文件夹默认是.DebugRel。(本想发个图片的,不知道为什么上传不了。)

2.**路径问题我们会好好考虑看怎样会比较符合大多数用户的习惯。

网友A:
关于AVR-GCC版本问题

请查看您的编译工具路径设置,路径应该设置为您的3.4.6版本目录下的bin文件夹。
选择工具链的时候是选择AVR-GCC。

还有一点要确保的是:3.4.6版本bin文件夹下的文件名应该和TKStudio自带的AVR-GCC下的bin文件夹下的一致,如果文件名不同,您可以手动修改。

3.4.6版本中一定要以下三个文件才能确保可以编译。
avr-gcc.exe
avr-objcopy.exe
avr-ar.exe

网友B:
是指点击按扭时,弹出选择文件夹对话框的默认定位.

网友B:
这么认真负责,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