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ARMCM3比ARM7TDMI-S功耗还高?

楼主(2009-01-10):
(无正文)

网友A:
呵呵,你还没有搞清楚对比的基础条件

两者对比,必须要在相同的基础条件进行,否则可能会得出相反结论!

108mA是内核+外设的功耗,不是内核功耗。
此外,两种内核对比时还要考虑是否采用相同的制程工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