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不知道读的数据是什么数据

楼主(2009-01-16):
我读外部flash ID时,有数据出来.但当我把WR一直置高时,再去读FLASH ID,仍然有数据.
读flash ID时,必须按顺序写入命令才行,我这样WR无效的,怎么还能读到数据呢,那么读到的数据又来自哪里呢,非常的奇怪.
按道理,如果WR信号无效,读取的应该是数据寄存器的初始值0x0000 0000才对啊,可读到的数据不是为0 的
求各位大侠帮我看看好吗

网友A:
楼主要说明白用的是哪款芯片啊~

楼主:
实在是我的疏忽

谢谢你的提醒,我实在是疏忽,我用的芯片是LPC2468,flash是AMD的am29lv040b

楼主:
添加

对了,我的CPU程序在内部flash的烧写,运行都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