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请问:如何产生N条一样的空指令

楼主(2009-01-20):
偶的一个I2C模块使用的是软件模拟I/O的方式,对于不同的MCU,因为其速度可能差异很大,所以,经常需要调整延迟时间,在C语言中,能否产生N条相同的空指令。

注意:不是使用下面的循环,因为循环需要i++和比较,效果和产生N条空指令不同
for(i=0;i<N;i++)
{
    _nop_();
}

而是需要下面的效果(例如:产生3条空指令)
_nop_();
_nop_();
_nop_();

网友A:
#define DELAY_3 {_nop_();_nop_();_nop_();}

网友B:
侃单片机版有个老帖,去搜一下...

楼主:
RE:2楼

你可能误会偶的意思了,你的意思是:
#define  DELAY() _nop_();_nop_();_nop_()
DELAY();这样就可以产生3条_nop_()指令

偶的意思是:
DELAY(N),指定一个N值,自动产生N条_nop_()指令,例如:指定N为2,产生
_nop_();
_nop_();

网友B:
...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11&t=2985643&tp=%u4E00%u76F4%u89C9%u5F97%u8FD9%u4E48%u591Anop%u6CA1%u5565%u610F%u4E49%2C%u8981%u6211%u5B9A%u4E49%u6211%u4F1A%u8FD9%u4E48%u5199%3A

网友C:
在C函数中插入汇编

在在C函数中插入汇编NOP。IAR的方法如下:

void abc(void)
{
  .....
  __asm(
         "NOP
"
         "NOP
"
         "NOP
"
         "NOP"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