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lpc900系列单片机复位问题

楼主(2009-02-04):
电路中复位引脚悬空,采用AC/DC模块(220VAC转5VDC再转为3.3V)供电。
现在出现的问题是交流电网中的开关会导致单片机复位,请问问题可能出现在哪里?谢谢
1、会不会是电源的突然变低造成的?但是我加大了滤波电容,结果也是如此;
2、复位引脚悬空不加上拉电阻会受到干扰吗?

网友A:
悬空有点危险,可以考虑固定电平或者加复位电路看看

网友B:
数字逻辑基本设计规则:输入管脚永远不悬空

比如74HC04是6反相器,如果未用满6个,则未使用的输入端都要接GND或VCC,而不许悬空。
单片机也是CMOS工艺,/RST是输入管脚,当然不许悬空。

网友C:
交流电网中的开关造成复位?

首先提醒,不见得就是复位引脚的原因。

请用示波器测量,在开关时,哪个引脚收到了干扰信号!
Vcc,/rst,或其他。

找到以后再进行相关处理,
否则即使 处理了复位引脚,问题依然未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