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请问ZLG 我把LM3S1138开发板的MCU换成LM3S1637可以仿真调试吗?

楼主(2009-02-10):
请问ZLG 我把LM3S1138开发板的CUP换成LM3S1637可以仿真调试吗?
请问怎样邮购LM3S1637??

网友A:
可以,关键性管脚位置是相同的,能够兼容

Luminary推出的所有100管脚芯片,其关键管脚,如VDD、GND、JTAG接口、晶振、复位,安排的位置都是相同,因此可以保持兼容。
邮购芯片要联系ZLGMCU的销售:
http://www.zlgmcu.com/help/sell.asp

楼主:
你们的列表上没有LM3S1637

Luminary Micro半导体 Stellaris系列ARM
型号 封装 价格
LM3S101-IRN20 SOIC28 11.50
LM3S102-IRN20 SOIC28 12.00
LM3S300-IQN25 LQFP48 17.00
LM3S301-IQN20 LQFP48 19.00
LM3S308-IQN25 LQFP48 18.00
LM3S600-IQN50 LQFP48 18.50
LM3S608-IQN50 LQFP48 18.50
LM3S615-IQN50 LQFP48 22.50
LM3S800-IQN50 LQFP48 21.50
LM3S801-IQN50 LQFP48 26.50
LM3S811-IQN50 LQFP48 27.50
LM3S815-IQN50 LQFP48 27.50
LM3S1138-IQC50 LQFP100 28.00
LM3S1439-IQC50 LQFP100 35.50
LM3S1512-IQC25 LQFP100 38.00
LM3S1601-IQC25 LQFP100 32.00
LM3S1751-IQC50 LQFP100 42.00
LM3S2016 LQFP100 29.00
LM3S2432-IQC50 LQFP100 38.00
LM3S6916 LQFP100 55.00
LM3S6100-IQC25 LQFP100 43.50
LM3S6432-IQC50 LQFP100 48.00
LM3S6911-IQC50 LQFP100 48.50
LM3S8738-IQC50 LQFP100 52.00
LM3S8962-IQC50 LQFP100 70.00
LM3S8970-IQC50 LQFP100 80.00
LM3S3739-IQC50 LQFP100 55.00
LM3S3749-IQC50 LQFP100 61.00
LM3S5632-IQR50 LQFP64 48.50
LM3S5739-IQC50 LQFP100 55.00
LM3S5747-IQC50 LQFP100 56.50
LM3S5749-IQC50 LQFP100 6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