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有关数码显示,帮我看看问题出在哪儿

楼主(2009-02-12):
我是个初学者,用LPC931做一个很简单的数码管显示的累加实验。程序和电路图如下所示,现在问题如下:如果P0、P2口设为开漏或准双向口,最后一个数码管特别亮,其它正常,如果屏蔽掉最后一个,倒数第二个又变成特亮了。如果把P0、P2口设开推挽的话,整个显示都不正常了,所有数码管同时显示相同的字段,我把延迟时间放的很慢,发现三极管的集电极始终处于高电平,按照道理应该设置成推输出。我想了很长时间都没把问题想出来,请哪位高手指点。

#include<reg93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nsigned char data dis_buf[6];  // dis_buf 显于缓冲区基地址

unsigned char tab[6]={0xfb,0xfd,0xfe,0x7f,0xbf,0xf7};
unsigned char code dis_code[11]={

0x28,               /*0*/
0xEB,        /*1*/
0x32,        /*2*/
0x62,        /*3*/
0xE1,        /*4*/
0x64,        /*5*/
0x24,        /*6*/
0xEA,        /*7*/
0x20,        /*8*/
0x60,        /*9*/
0xff            /*null*/
                                };

long int Num=0;
uchar k;

void delay(uchar i)
{uchar j;
  while(i--)
  {
  for(j=0;j<50;j++);
   }
}

void time() interrupt 1 using 1
{    k++;
    TH0=0xec;
    TL0=0x78;

    if(k==100){k=0;Num++;}
}

void disp(void)
{     uchar j;
     dis_buf[5]=Num%10;
    dis_buf[4]=Num/10%10;
    dis_buf[3]=Num/100%10;
    dis_buf[2]=Num/1000%10;
    dis_buf[1]=Num/10000%10;
    dis_buf[0]=Num/100000%10;
    for(j=0;j<6;j++)
    {
    P0=tab[j];
    P2=dis_code[dis_buf[j]];
    delay(5);

    }

}
main()
{
      P0M1=0x00;
     P0M2=0xff;

    P2M1=0x00;
    P2M2=0xff;
    P0=1;
    P2=0;

    TMOD=0x01;
    TH0=0xec;
    TL0=0x78;
    TR0=1;
    ET0=1;
    EA=1;

while(1)

   {
disp();
    }

}

网友A:
顺便帮你改了下程序,希望你能学会这种思路

至于是定时器刷新还是主循环刷新,系统空闲时是没区别的

#include<reg93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nsigned char data dis_buf[6];  // dis_buf 显于缓冲区基地址

<font color=#0000CC>unsigned</font> <font color=#0000CC>char</font> tab[6]={0xfb,0xfd,0xfe,0x7f,0xbf,0xf7};
<font color=#0000CC>unsigned</font> <font color=#0000CC>char</font> <font color=#BB0000>code</font> dis_code[11]={

    0x28,        <font color=#007F00>/*0*/</font>
    0xEB,        <font color=#007F00>/*1*/</font>
    0x32,        <font color=#007F00>/*2*/</font>
    0x62,        <font color=#007F00>/*3*/</font>
    0xE1,        <font color=#007F00>/*4*/</font>
    0x64,        <font color=#007F00>/*5*/</font>
    0x24,        <font color=#007F00>/*6*/</font>
    0xEA,        <font color=#007F00>/*7*/</font>
    0x20,        <font color=#007F00>/*8*/</font>
    0x60,        <font color=#007F00>/*9*/</font>
    0xff         <font color=#007F00>/*null*/</font>
};

<font color=#0000CC>long</font> int Num=0;
uchar k;
uchar disp_com;        <font color=#007F00>//<font color=#0000DD>老x</font>增加的</font>

<font color=#0000CC>void</font> delay(uchar i)
{
    uchar j;
    <font color=#0000CC>while</font>(i--)
    {
        <font color=#0000CC>for</font>(j=0;j<50;j++);
    }
}

void time() interrupt 1 using 1
{
    k++;
    TH0=0xec;
    TL0=0x78;

    if(k==100){k=0;Num++;}
}

<font color=#0000CC>void</font> disp(<font color=#0000CC>void</font>)
{
    dis_buf[5]=Num%10;
    dis_buf[4]=Num/10%10;
    dis_buf[3]=Num/100%10;
    dis_buf[2]=Num/1000%10;
    dis_buf[1]=Num/10000%10;
    dis_buf[0]=Num/100000%10;
}

void refur_disp(void)        //老x增加的,每次刷新显示1位,准备下一位
{                            //每次刷新显示的时间都是一样的哦
    P0=tab[disp_com];
    P2=dis_code[dis_buf][disp_com]];
    disp_com++;
    if(disp_com>=6)
        disp_com=0;        <font color=#007F00>//最后1位其实会多一条指令,不过影响微小,无所谓:-)</font>
                        <font color=#007F00>//如果是4/8等2的N次方,那就不用if... ,</font>
                        <font color=#007F00>//用disp_com&=0x03;/disp_com&=0x07即可,那时间就是完全一样的了</font>
}

<font color=#0000CC>void</font> <font color=#DD0000>main</font>(<font color=#0000CC>void</font>)
{
    P0M1=0x00;
    P0M2=0xff;

    P2M1=0x00;
    P2M2=0xff;
    P0=1;
    P2=0;

    TMOD=0x01;
    TH0=0xec;
    TL0=0x78;
    TR0=1;
    ET0=1;
    EA=1;

    disp();                    <font color=#007F00>//<font color=#0000DD>老x</font>调整的</font>
    <font color=#0000CC>while</font>(1)
    {
        refur_disp();        <font color=#007F00>//<font color=#0000DD>老x</font>调整的</font>
        delay(5);
    }
}

//这样,修改显示内容和刷新显示是完全分开的,
//每次刷新显示的时间也就都是一样的了哦

//本程序由xwj设计的UltraEdit脚本加亮显示,如需要脚本访问我的Blog 或发送邮件至:xwjfile@21cn.com

网友B:
可以参考这里的例子

周立功单片机(www.ZLGMCU.com)首页左边 → Luminary Micro 32位ARM系列 → 开发工具及开发指南
Ctrl+F,搜索“动态数码管”

楼主:
没理解很透彻

还是没找出自己的问题所以,郁闷中...

网友A:
因为最后一位是多执行了一大堆指令,当然会更亮一些

这都是比其他位多出来的时间哦:
void disp(void)
{     uchar j;
     dis_buf[5]=Num%10;
    dis_buf[4]=Num/10%10;
    dis_buf[3]=Num/100%10;
    dis_buf[2]=Num/1000%10;
    dis_buf[1]=Num/10000%10;
    dis_buf[0]=Num/100000%10;

网友C:
显示一次后就关掉...或者干脆开定时器刷新,这样轻松多了

楼主:
谢谢各位,现在茅塞顿开,真是感激不尽。

网友D:
注意学习老大的分层的程序设计思想

注意学习老大的分层的程序设计思想,这才是最重要的

楼主:
好的,感谢师傅们的教诲,弟子铭记心中,以后请多多指教

网友E:
六楼强悍,学到了不少东西

网友F:
P2=dis_code[dis_buf][disp_com]];

P2=dis_code[dis_buf][disp_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