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怎么解释:所有的非 GPIO 的功能都可以同时使用

楼主(2009-02-15):
lm3sxxx 的资料称(在产品选型表的表头上面)

网友A:
不知道是否翻译有误?

英文原文暂时没有找到。
大体意思是说GPIO跟备用功能复用,如果管脚不作为GPIO则相关的备用功能可以一起使用,不会出现冲突。举个例子,PA0/U0Rx、PA1/U0Tx,这两个管脚仅有一个备用功能UART0,可以一起作为UART0的Rx和Tx使用,不存在任何冲突。

网友B:
二楼的分析有道理,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楼主:
哦,找到一个例子

101 的 3 脚, C0o 和 C1- 可以同时使用吗?

网友A:
这个比较特殊,101的3脚是PB5/C1-/C0o

LM3S系列的比较器模块COMP可以选用内部的参考源,输出端也可以仅为内部有效而不是硬连接到Pin。因此,C0o跟C1-复用是没有问题的。
当选用内部参考源时,该Pin可以配置为C0o功能。
当选用内部输出时(可以用来触发中断、ADC转换等),该Pin可以配置为C1-。

网友C:
比较特殊的例子,第一次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