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帮忙看一下ZLG7290的原理图,读取不到键值

楼主(2009-02-16):
(无正文)

楼主:
怎么没人看一下?

网友A:
这个论坛有点冷静,我来看一下

网友A:
你按下面的方法试一下

我觉得是ZLG7290初始化有问题。先将RST管脚拉低,延时100ms,让芯片复位,再拉高。就有中断产生了

楼主:
恩,我试过的。没问题了,谢啦

网友A:
不用客气,有问题就问吧